[求助] LVS中port匹配不上的情况

楼主(2017-04-23):
做完ICC导出了.v文件用v2lvs转成了.sp网表文件,v2lvs命令如下:v2lvs -s smic13g.cdl -s SP013D3_V1p5.sp -s0 VSS -s1 VDD -sk -sn -o TOP_final_fix.sp -v ./TOP_final_fix.output.lvs.v -log v2lvs.run.log

GDS导出之后用calibre检查LVS:calibre -lvs -hier -automatch SmicSPM5PR10R_cal013_mixRF_sali_plmtx_1233_V2_old.lvs |tee -i calibre.lvs.log

发现有几个错误不知道为何:
1)GDS抽取出来的.sp文件部分的标准单元抽成了NOR2X1$_7$这样的名称导致和netlist里的NOR2X1对应不上,从而在LVS报告中没有检查到,不明白为什么
.SUBCKT NOR2X1$_7$ B VDD A Y VSS 6
** N=7 EP=6 IP=0 FDC=4
M0 Y B VSS 6 N12 L=1.3e-07 W=4.2e-07 $X=375 $Y=755 $D=0
M1 VSS A Y 6 N12 L=1.3e-07 W=4.2e-07 $X=885 $Y=755 $D=0
M2 7 B VDD VDD P12 L=1.3e-07 W=8.4e-07 $X=405 $Y=2095 $D=7
M3 Y A 7 VDD P12 L=1.3e-07 W=8.4e-07 $X=715 $Y=2095 $D=7
.ENDS

2)GDS抽取得.sp文件总是比netlist的网表多出一个端口导致了port和net数目错误,例如AOI21X1这个标准单元,这是这个单元在GDS抽出的sp文件中的形式,多出了port是数字7,不太明白这个7是怎么多出来的

.SUBCKT AOI21X1 A1 A0 VDD B0 VSS Y 7
** N=9 EP=7 IP=0 FDC=6
M0 9 A1 VSS 7 N12 L=1.3e-07 W=5.8e-07 $X=645 $Y=735 $D=0
M1 Y A0 9 7 N12 L=1.3e-07 W=5.8e-07 $X=955 $Y=735 $D=0
M2 VSS B0 Y 7 N12 L=1.3e-07 W=4.2e-07 $X=1465 $Y=735 $D=0
M3 VDD A1 8 VDD P12 L=1.3e-07 W=8.4e-07 $X=445 $Y=2080 $D=7
M4 8 A0 VDD VDD P12 L=1.3e-07 W=8.4e-07 $X=955 $Y=2080 $D=7
M5 Y B0 8 VDD P12 L=1.3e-07 W=8.4e-07 $X=1465 $Y=2080 $D=7
.ENDS

下面是AOI21X1这个标准单元在cdl文件中正确的形式
.subckt AOI21X1 Y A0 A1 B0 VDD VSS
M0 hnet11 A1 VSS VSS N12 l=0.13u w=0.58u
M1 Y A0 hnet11 VSS N12 l=0.13u w=0.58u
M2 Y B0 net29 VDD P12 l=0.13u w=0.84u
M3 net29 A1 VDD VDD P12 l=0.13u w=0.84u
M4 net29 A0 VDD VDD P12 l=0.13u w=0.84u
M5 Y B0 VSS VSS N12 l=0.13u w=0.42u
.ends AOI21X1
*.SCALE meter
.GLOBAL VSS VDD

下面是LVS这个标准单元的报错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AOI21X1
SOURCE CELL NAME:         AOI21X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6    *

Nets:               9         8    *

Instances:          3         3         MN (4 pins)
                     3         3         MP (4 pins)
                ------    ------
Total Inst:         6         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6    *

Nets:               8         7    *

Instances:          1         1         MN (4 pins)
                     3         3         MP (4 pins)
                     1         1         _sdw2v (4 pins)
                ------    ------
Total Inst:         5         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SS                                                   VSS
           7
       --------------------------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7 ---

       (cell ports)                                              (cell ports)
         VDD: VDD                                                  VDD: VDD
         VSS: VSS                                                  VSS: VSS
         A1: A1                                                    A1: A1
         B0: B0                                                    B0: B0
         A0: A0                                                    A0: A0
         Y: Y                                                      Y: Y
         7: 7                                                      ** VSS **

       M2(1.465,0.735)  MN(N12)                                  M5  MN(N12)
         g: B0                                                     g: B0
         s: Y                                                      d: Y
         d: VSS                                                    s: VSS
         b: 7                                                      b: VSS

           --- Devices on layout net VSS ---

       (cell ports)                                              (cell ports)
         VDD: VDD                                                  VDD: VDD
         VSS: VSS                                                  VSS: VSS
         A1: A1                                                    A1: A1
         B0: B0                                                    B0: B0
         A0: A0                                                    A0: A0
         Y: Y                                                      Y: Y
         7: 7                                                      ** VSS **

       (_smn2b)                                                  (_sdw2v)
         in1: A1                                                   in1: A1
         in2: A0                                                   in2: A0
         out1: Y                                                   out1: Y
         out2: VSS                                                 out2: VSS

       Devices:
         M0(0.645,0.735)  MN(N12)                                  M0  MN(N12)
         M1(0.955,0.735)  MN(N12)                                  M1  MN(N12)

       M2(1.465,0.735)  MN(N12)                                  M5  MN(N12)
         g: B0                                                     g: B0
         s: Y                                                      d: Y
         d: VSS                                                    s: VSS
         b: 7                                                      b: VSS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7          6            0            0

   Nets:                8          7            0            0

   Instances:           1          1            0            0    MN(N12)
                        3          3            0            0    MP(P12)
                        1          1            0            0    _sdw2v
                  -------    -------    ---------    ---------
   Total Inst:          5          5            0            0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A1 A0 B0 Y

**************************************************************************************************************
                                DETAILED ERROR ANALYSI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error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for
           fixing the layout errors).

--------------------------------------------------------------------------------------------------------------
                                Bad instance connections

       (_smn2b)                                                  (_sdw2v)
         in1: A1                                                   in1: A1
         in2: A0                                                   in2: A0
         out1: Y                                                   out1: Y
         out2: VSS                                                 out2: VSS

       Devices:
         M0(0.645,0.735)  MN(N12)                                  M0  MN(N12)
         M1(0.955,0.735)  MN(N12)                                  M1  MN(N12)

谢谢~~希望路过的有了解的可以指导一下小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调用的cdl中重复定义了这个单元? 应该有一个这样定义的吧:.SUBCKT AOI21X1 A1 A0 VDD B0 VSS Y 7

网友(2017-08-10):
layout里衬底open

网友:
请教下楼上高手是不是需要在ICC里面derive到VSS上面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2-06-09):
同样的问题,一堆cell多了个带数字名的端口,大概是globalconnect 没连接或者IO PAD供电有问题,我几次都是这种情况,后面我返回修改了drc,pad电源供好,问题就消失了,具体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