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_gating_cell,pre_icg和post_icg

楼主(2017-04-23):
打扰各位大神啦,有没有谁能帮讲一下在数字电路后端中对于clock_gating_cell,pre_icg和post_icg是什么意思,怎么区分的,或者有什么资料给我看也行。我只知道and和or的区别。

网友:
pre是同步的,post是异步的

网友:
一般ICG(integrated clock gating) 由一个latch 和 AND 或者OR 逻辑组成, 分别适用于不同时钟边沿出发的条件,至于pre_icg 和post_icg 没听说过

网友:
没有听过pre、post icg 求科普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pre_icg和post_icg 应该是指 test constrol logic before latch or after latch。我们一般是说,icg with pre-constrol 和 icg with post-constrol。没有简化那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我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