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些实战运放设计喜欢在图中这点加常开管子做隔离,大家对它的作用有没有什么想法

楼主(2017-04-24):
就是图中M1管子,论文的描述是M1 isolates the gate of the output biasing transistor M5 from the low impedance node of the bias current mirror network (M7,M8).
看起来貌似和在较高频率下驱动M5有关,而且依靠的是M2和C2。

网友:
是RC滤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文粗略的说了一下:This makes it possible to drive M5 with signals at high frequencies by means of capacitor C2 and, during negative slewing, by means of transistor M2. 但是不太了解原理

网友:
管论文叫实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出处,学校出的论文一般是理论上的。如果是TI, IBM 这些在产品研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解决后出的论文实战性就很强。而且我这里说实战更多指的是给出一些非简化版的schematic图。这篇论文还是蛮有工业性的

网友:
这不就是电流镜gate加个电容么
稳压/滤波  很常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
   原文是说 this makes it possible to drive M5 with signals at high frequencies by means of capacitor C2 and, during negative slewing, by means of M2. 结合您的说法,这是和C2一起进行低通滤波么?

网友:
M3和M4并联是一个电阻。 C1或C3的“Miller”补偿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老的opamp稳定技术。

网友:
M1 isolates the gate of the output biasing transistor M5 from the low impedance node of the bias current mirror net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回复。
是的,我有点迷糊的是M1和M2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回复。
这的确是原文上的话,不过它的作用我有点弄不太清楚。能不能点播一下

网友:
文献出处可以发出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依稀觉得,电容是为了稳定M5和M6的gate电压,电阻是为了稳定M8的gate电压
如果此电路用于驱动高频

网友:
Reply 1 # zhandch01

M1只是一个电阻。
M2镜M11。如果Vin为高电平,则M2提供更高的电流(标称值I),如果Vin低电平值M2提供较小的电流。
当Vin高输出需要降低但是速度较慢时(M5仅为电流吸收,不符合输入电压)。
M2只是M11的当前镜像。
当Vin High M11电流增加时。所以M2电流增加。 M2电流流过电阻M1。 M5的Vgs增加。因此输出快速下拉。 Essentialy M2提供前馈路径。

如果M2不在那里,则输出通过M5拉出,这将是当前值Ib的镜像电流吸收器(仅M7),因此输出将向下移动非常慢)。

网友:
说下我的理解,高频的时候,这个隔绝可以防止信号经过C2后从左边跑了(没有隔绝的话左边偏置部分就是个二极管负载,高频下信号很容易从这个之路跑了);摆率为负的时候,信号又能通过M2管之后去驱动M5管。说白了M1管就是隔绝信号路径,但是又可以提供偏置路径。感觉很妙的,但是实际用起来能行么?麻烦楼主能把论文题目贴出来学习下?

网友:
M2C2的作用都是在输出下拉的时候提升M5的vgs,实现快速下拉;

但这要求M5 gate为高阻节点,所以加了M1进行隔离;

但一点不足是M7上偏置电流不是恒定的,稳定性会变差,不过单级点系统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论文是《Low-Power High-Driv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作者为V. R. SAARI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耐心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回答,出处是《Low-Power High-Driv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autho V.R.SAARI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