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文件导入HFSS用的.tech文件

楼主(2017-04-24):
求助一下,请问谁有把.gds文件导入HFSS用的.tech文件,是用在tsmc 65nm上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8-02-24):
Do u have it.. I also want it...

网友(2019-01-22):
请问一下 你知道怎么编写.tech文件了吗  能分享一个看一下吗

网友(2019-09-10):
你在导入gds的时候,在弹出的窗口下边tech文件那儿,先save一下,创建一个tech文件,然后再修改那个tech文件,把高度什么的改掉,再重新导入,load那个tech就行了。加油

网友(点评):
嗯嗯,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纯小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