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t的等效电路

楼主(2017-04-24):
200资产
本人在仿真LNA的NF时,LNA的输出负载使用纯电阻和port(dc+电阻),结果很不同。
使用port(dc+电阻)时,port相比纯电阻会贡献很大的噪声。
另外,使用port(dc+电阻)时,改变port中电阻的阻值,NF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变化规律还不清楚),和本人的理论偏差很大。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port的等效模型是怎样的?

ps:本人之前的理解是:简单的电阻串信号源,但不能解释仿真现象。

网友:
你做匹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LNA用于FM应用,实际中并不需要考虑匹配,工作频率仅在100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说的fm应用领域我不太懂。我想请问您说的“不需要匹配”,这种说法有书籍或者文献支持吗?
     如果不需要匹配的话,那fm应用的天线也不需要做到50欧姆吗?还请您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port 等效模型是 两倍的设置电源电压+ 设置的内阻,只有匹配的时候,port 输出的电压才是你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