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做了个PTAT电流源,需要做哪些指标的仿真啊?

楼主(2017-04-24):
(图片)

楼主:
没人顶,自己来。。

网友:
本人初学者,如果我设计的话,我想应该是要跑PVT下面的DC还有transient:
- DC确保是你想要的PTAT
- transient确保电路能启动以及启动和关闭速度,有overshoot的话,还可以看spike等等;VCC或者EN信号应该用有足够延时的方波(tr以及tf要合理)

- P:跑一下Monte Carlo,懒的话至少跑一下Corner
- V: 根据你的spec,要保证在不同的VCC值下面都能达到你想要的PTAT
- T:温度就不用说了

对了,因为是电流,确保你接一个合适的sink,恒电压或者合适的电阻或者diode connected的FET都行。

不好意思习惯了英文,有些东西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只好夹杂着中英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好厉害啊!感觉您是真正理解电路的人。想请问下您看的是什么英文资料呢?我现在就是有种被中文论文坑的感觉,写得既不详细,有些思路还不怎么对,比较迷茫。若有些推荐的资料,感激不尽!
   阿利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