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2P*M的画法

楼主(2017-04-24):
没做过2P*M的东西,请问这个2P跟1P相比,多出的那根poly怎么处理呢?它们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2P 多出来的那个poly层是用于高方块阻值的poly电阻的电阻体以及PIP电容的上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普通MOS管还是正常画,特殊电容电阻才会用到那层poly,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工艺文档上会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先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艺不一样不一定是电容的上极板 有些工艺是做为电容的下极板。有些工艺在mos 制作中Pmos  和Nmos 使用不的poly 层。
不要以自己做过的工艺作为顶理论。
工艺多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又多了一份认识,不知道在smic工艺中,多出的那层poly怎么用呢?

网友:
#2正解。
此外,FLASH的process里面会有很多层poly,用于做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