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本振信号非线性问题

楼主(2017-04-24):
请问坛里各位大神,VCO输出的本振信号经过CML Buffer后已经引入很多非线性,上升下降也很难对称,这样的波形给Gilbert没问题吗?

网友:
仿一下.CML BUF 输出后信号的相噪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噪跟波形应该没太大关系,相噪取决于VCO,但是波形会被Buf的非线性破坏

网友:
频偏较远的地方,相噪会变差的 当然了看你要求了,至于波形我觉得还好吧,混频器之前加个BUF整形一下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Buf的话时钟就变成各种谐波的叠加,上升下降沿也会不对称,一般混频器的分析是将本振当作理想正弦或者方波来看,如果频综这边给出加Buf之后的波形,感觉没谱

网友:
感觉没用 你联仿看看 CML的输出本来就是类矩形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CML带宽与时钟带宽接近时,输出波形类似三角波,当CML带宽远大于时钟,波形类似方波输出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无法对称,因为充放电路径不同
请问大侠,上升下降沿不对称的三角波能给混频器用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仿过混频器 但我之前做LO时 就是直接CML buf 给过去的 做混频器的同学也没具体和我说过波形的问题 所以我不确定 但是很纯的sin 肯定是没有的 所有个人觉得只要仿真出来达到要求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多谢指教~~

网友:
让做mixer的加buffer联仿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混频器的lo一般都是用方波的,不会用正弦波;其次,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不对称可以通过额外加buffer时候调整pmos和nmos的尺寸改善;最后,混频器性能对上升沿的斜率更在乎~斜率足够大的话,对称性差点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以前做频综都是直接用CMOS输出时钟,给后级直接提供方波。
不过这次系统要求正弦波,而正弦波其实并不是很好送出去。
阁下说的只在乎上升沿斜率,那下降沿的斜率是否在意?
其实现在的设计差分输出时钟还是比较对称,只是单端的有些偏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漏了,下降沿斜率也一样重要的,否则会出现差分开关管同时导通的情况,这是mixer设计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Mixer很多性能分析是基于上升沿下降沿对称的前提进行的,如果上升沿下降沿有不对称,那就可以理解为有相位误差,诸如转换增益等性能会下降,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想传送时钟头疼的地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