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 HB和tran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7-04-24):
设计94G功率放大器,tran仿真没有增益,PSS和HB仿真显示有功率增益,但是PSS功率增益为19dB,HB功率增益为15dB。求问,出现这种现象可能原因,哪种仿真方式要更可信一些。(在15G功放时,tran和PSS电压波形相同,PSS仿真和HB仿真略微有些差异)

网友:
你的trans里面的增益怎么算的 这里应该看的是功率增益 我猜lz算的是电压增益
PSS和HB么 功放会有谐波 所有应该看基波功率增益
我一直HB用得多 110G的功放 测试结果和仿真结果相差1dB左右吧 所以也没有纠结用哪个仿真方法更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啊。不过我输入跟输出都匹配到了50 Ohm,电压增益应该跟功率增益差不太多吧,而且我在PSS里边看到的输入输出端的电压波形跟tran差别很大,之前的图里边有这两个波形(有人说PSS是基于tran分析的,电压波形应该相同才对啊)。PSS仿真中计算功率增益时也是选择的输入跟输出都是基波频率。
第一次做射频就先遇到仿真工具上的问题,还是挺头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输出都匹配到同一个电阻值 确实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一样的dB值    我简单仿了一个90G的功放,Trans和HB的结果是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设置的哪里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还没找到原因,但还是感谢您的耐心解答啊。

网友(2022-09-0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1-15):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5-09-24):
请问现在找到原因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