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techfile里面的net pin这两个purpose有什么用

楼主(2017-04-24):
发现T的tf里面,Metal POLY Via层都有这个prupose?
请问具体他们用在哪里?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etal的话在create LEF的时候有用

网友:
那些层次是给抽取lef的时候使用的,平常画layout是不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