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esim多CPU运行报错

楼主(2017-04-24):
安装了finsim,运行软件自带/tutorial/Parallel/## Run1: Run the case with 1 CPU in local machine
finesim -spice -o  output input.sp
没问题,正常运行。

但是运行
## Run4: Run the case with 4 CPUs in remote machine
finesim -np 4 -bsub '-n 4 -q fsqa -R "select[(type==RHEL5)&&(model==X5570)] span[hosts=1]" ' -o  output_4CPUs input.sp
的时候就报错“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LSF_BINDIR does not exist.”

这个LSF_BINDIR是什么变量,该如何设置?找了install-guide,并没有相关说明,度娘也没搜到。
万能的E友帮帮我。

网友:
指令不用那麼複雜, try:
finesim -np 4 -o  output_4CPUs input.sp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用 -bsub

bsub是 集群软件 platform lsf 的命令 后被IBM 收购      这个要单独安装配置

网友:
这个option是分布式运算,需要利用LSF进行调用

楼主:
谢谢@phoenixson @designstart,去掉这个option可以正常run了。确实不需要用到分布式运算。

网友(2017-11-08):
能上传个finesim的licens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面feature比较全的src做出来的lic都可以用。

网友:
学习 LSF不可以使用 有什么便捷的操作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