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TSMC下做的monte carlo仿真出现了错误

楼主(2017-04-24):
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A:
应该是你的output setup设置不对,type应该是exp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是setup的问题,TSMC这个里面setup要加stat后缀的,在Corner那一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setup有问题 ,不是output的,是model的

网友(2018-07-08):
是setup的问题, 4 floor !~!!

网友C(2020-07-15):
LZ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已经设置模型为stat前缀,但是还是报5052的错误,希望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D(2021-03-06):
看前面说setup不对,也没看懂是个啥,就新建了个adexl,再跑就对了

网友E(2021-05-28):
引用 网友C:
LZ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已经设置模型为stat前缀,但是还是报5052的错误,希望指教一下!谢谢! ...

阿这,想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是setup的问题,TSMC这个里面setup要加stat后缀的,在Corner那一栏 ...

啊这,lz的这句话听不太懂,能贴个图吗?谢谢

网友(2022-08-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是setup的问题,TSMC这个里面setup要加stat后缀的,在Corner那一栏 ...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F(2022-09-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指点一下么?model该怎么改,研究好几天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网上也没有具体的流程

网友(2023-04-17):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指点一下么?model该怎么改,研究好几天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网上也没有具体的流程
...

请问您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阿这,想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吗?

您好,请问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output setup设置不对,type应该是expr

请问output step是要改成expr类型的吗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解决问题了吗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前面说setup不对,也没看懂是个啥,就新建了个adexl,再跑就对了

我也是,新建一个就好了,我这边估计是model路径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咋改,就新建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