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这段代码为什么不可综合?

楼主(2017-04-24):
always @(A or B)      case (A)
          1'b0: F = B;
          1'b1: G = B;
    endcase

为什么是不能综合或与预先设想的不一致呢?

难道要这样写?
always @(A or B)
   if(!A)
      F = B;
  else
     G = B;

网友:
很明显,两种写法都是错的,A=0时没有给G赋值,A=1时没有给F赋值,生成了latch。
always @(A or B)
   if(!A) begin
      F = B;
      G = ?
   end
  else begin
    F = ?
    G = B;
  end
第一种写法使用CASE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你的代码风格是同一个always里只给一个变量赋值,你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2楼很正确

网友:
2樓正解
加個clock 就可以了

网友:
2楼怎么对了?综合出latch不算可综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说过latch是不可综合的吗?看清楚楼主下面的疑问“与预先设想的不一致”。如果楼主的本意就是为了综合得到latch,他就不会在这里问大家了。

网友:
是的,要符合相应的Verilog语法和对应的逻辑思维流程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对的。也许楼主只是想搞个组合逻辑出来,我想多啦

网友:
兄弟们, 如果把 = 或者 <= 叫“赋值”,  可以转行了

网友:
写法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那应该叫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Software Coder...  当然,“assign” 被中文翻译成“赋值”,谭浩强的感脚

网友:
你想让 tool怎么综合~ mux 后边出两条线? ~~~写之前 想想 写出来的东西 tool能看懂吗~

网友:
因为没有时钟,所以tool没法给你补个latch;组合逻辑 还少了 else,可能综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