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中Corner的timing差异

楼主(2017-04-24):
1. lib一般由 BC,TC,WC,WCL,WCZ,ML,LT. timing收敛中不同工艺下最严的是哪些类型?
eg。S40工艺下收哪个Corner即可覆盖其他类型的Corner
      28nm的呢?
2. PBA是什么意思?

网友: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super corner" could cover all the corner. Plus those corners may serve different design aspect, for instance, WC needed for setup check, while BC needed for hold time check
no idea what is P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