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Artix 7开发板中如何播放音频

楼主(2017-04-24):
大家好,我是个FPGA新手。最近想用Xilinx Artix 7板子做个音频播放。https://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and-kits/ek-a7-ac701-g.html
1. 但是发现板子上面没有DAC,附送的小板子AMS101上有DAC,但我找不到样例程序。各位大神谁有使用AMS101上的DAC产生音频信号的经历吗?或者告诉我如何配置AMS101的DAC?谢谢!可以提供一定的报酬。

2. 音频模拟信号比较麻烦,另一个备选的方案是直接用USB转音频的耳机转换器,如图。电脑上USB2.0协议是支持音频的,但是FPGA上怎么写接口协议呢?

请问上面2个方案哪个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实现?我对FPGA的一些接口配置完全不懂,只会最简单的GPIO(用assign)。

谢谢!我可以提供一定的报酬。

网友:
首先,你用assign就不用指望实现音频播放了。DAC也不是配置一下它自己就能出声,你需要做个时序电路,依次把数字音频信号送入DAC。

再次,你这个“音频播放器”太笼统了,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没说清楚。

如果只是播放一段wave文件的话,可以把它固化在rom中,再按一定的播放率取出,送入dac。
如果是播放MP3之类,你还要实现解压功能。
如果是通过USB获取音频数据,那就要做个USB device接口,实现usb audio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