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17-04-25):
INFO: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1':  Device IDCOD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iMPACT:1579 - '1': Expected IDCODE:    00000100000000101000000010010011
很显然读取的ID是不对的,或是说就没有读到ID。
同样的工程我下载到另一块板子上(SCU)就可以下载(一样的下载),
但是下载到MCU上就不行了,(MCU上有ARM芯片,但是以前也这样下载过,里面是有程序再跑的)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像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你的JTAG没有链接正确的原因,要好好查查,连接没有连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我再仔细检查下,有没有写保护这么一说?

网友:
有写保护一说法,但是要自己确认一下,跟工具有一定关系;

在我们项目中就遇到,使用jtag烧写flash总是烧不进,后来确定是flash写保护了,需要在线下载一个解保护的,然后再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那怎么才能确认是写保护呢?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