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dummy管子怎么接的?

楼主(2017-04-25):
dummy管子的source,drain和gate端分别怎么接的?

网友A:
一般都是四端短接到电源或者地上面去。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四端短接或者三端短接 source共用

网友:
让dummy device不能正常工作或者说不影响电路原来function就好。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7-05-26):
两种做法,一种全部短接到GND/PWR上面,另外一种是悬空不放置任何CT

网友B(2024-10-12):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四端短接到电源或者地上面去。

栅浮空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栅浮空会有什么影响吗?

会烧,而且你验证都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