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加密网表的仿真

楼主(2017-04-25):
我们购买了一个模拟IP,想仿真一下性能以求自己心里有数。但是IP提供方只是提供了一个加密的网表.scs文件。我用常规的仿真方法,建symbol,把symbol copy成spectre view,在ADE中设置仿真类型和参数,将.scs文件放入model library中,但是仿不了。有人做过加密网表的仿真吗?求指教。

网友:
直接问IP供应商

网友:
如果spectre网表是用spectre_encrypt加密的就可以用spectre仿真,如果是veriloga网表,需要用ncprotect加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de中define文件或者model中,把IP的加密netlist加进去,也就是include就好了

网友(2023-09-19):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