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解一个redhawk问题

楼主(2017-04-25):
设置好GSR文件后 导入文件,但是只能看到PG的线,和instance,所有的signal net都没有。
因为是一个block,没有其他的MEM、IP等,结构非常简单,确定DEF中是所有的线都存出来的,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分析电源完整性不需要显示signal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因为是想用这个软件做IR分析,目前看static的结果非常正常,而且读入DEF的时候显示已经将NET读了进来,但是界面显示还是只有指定的PG线,请教如何可以将所有的线信息显示完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