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建立group,进去编辑后无法从group中退出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7-04-25):
会提醒Already at the top level of the design

网友:
是快捷键的设置问题吧,你打开option中的Bindkeys,然后找到layout的Shift<key>B geReturn(),把geReturn()的g改为l,保存后重新打开版图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2018-03-14):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改这个就可以了,可以告知下吗?谢谢

网友(2018-06-11):
同问,这样修改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2024-08-14):
得到解决,谢谢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