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寄生电容是如何导致电流毛刺的?

楼主(2017-04-25):
LZ进行电荷泵后仿的时候遇到了如下问题正常工作时的输出电流为一方波波形(前仿波形正常),但是到了后仿,提取C+CC或者RC的时候(即含有电容寄生的时候),在电流波形上会出现毛刺,大致如下图

上图为正常波形,下图为带毛刺波形

上图为正常波形,下图为带毛刺波形

上图为正常波形,下图为带毛刺波形,且毛刺很大,很窄,宽度仅为1ps左右,放大看是一比较规整的方波脉冲形状,想请问各位大神,电容寄生是如何能够造成电流波形的尖刺的呢?

PS:毛刺出现时刻和开关切换时刻不同

网友:
看看这毛刺是否呈现周期性的,会不会是附近高频信号耦合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