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电压源的缓冲器电路

楼主(2017-04-25):
buffer的电路部分,从主运放出来应该是再接了一级缓冲,不太明白这一级的方框里面这个结构,特别是中间还有个二极管。。请问这块是什么原理?

网友:
没看懂,好奇问下你这是什么工艺呢?怎么管子端口这么多的~

网友:
二极管应该是引导基极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理解方框里面那个结构吗?上面的几个管子还是用来为下面三极管提供偏置的?为什么要在这引导基极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