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中如何使用理想运放搭一个简单的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7-04-25):
查看了HSPICE的手册,对于上面的Eopamp理想运放模型不是很理解,由于要搭一个电压比较器,所以需要用到,最近刚开始学习HSPICE,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可以试试用vcvs再加输出限幅来实现比较器,比如
ecmp vout vref vip vim 1e4 max=vdd min=0
vvref vref 0 'vd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