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参数求教

楼主(2017-04-25):
S11=b1/a1  |a2=0;    平时我们用网络分析仪测试DUT的S11时,并没有要求2端口无反射,换句话说DUT的2端口并不一定跟50欧姆匹配啊,那么这个a2也就不等于0了吧,那么怎么看待这一事实而非的矛盾啊?望各位达人指点啊。

S参数

S参数

网友:
确实端口一般都不是50匹配的,接上50欧姆的terminator都是会有反射的,但是这个反射不是a2,是被算作在特定终端阻抗测试系统里被测DUT内部的特性,都包含在S参数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能否示下网络分析仪测出S参数的细节,真心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借用了一下台湾中华大学田庆诚教授的AMP视频讲座里配套的PPT里面一页截图,你说的应该是指截图里我添加的粉红色的那部分吧,它其实是network内部的东东,根据黑盒子原理,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用去管它,黑盒子里面的发射、传输最终体现为网络端口对外的信号。我们所说的a2就是网络外部接的终端阻抗上的信号,当接成系统参考阻抗时,就认为a2=0。其实这就是S参数测试的一种数学定义而已。

如果一个网络的端口2外接一个75欧姆的电阻到地,对于50欧姆参考阻抗系统的话,a2是不等于0的;但是对于75欧姆参考阻抗系统的话,a2就是等于0的。就是一个数学定义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我认为您的理解可能有待商榷啊,S参数应该只跟系统本身有关,跟外接什么负载没有关系。我的理解是外接匹配负载时,1端口反射就是S11,2端口反射就是S22,但是假如外接不是匹配负载的时候,S参数没有变,但是1端口输入反射系数不等于S11了,而是gamma1=S11+(S21*S12)/(1-S22*gamma2), 2端口输出反射系数也类似。
我的问题是,由b1=s11*a1+s12*a2;b2=S21*a1+s22*a2;   a1,a2,b1,b2这四个量没问题频谱仪可以测出来,但是不可能仅仅由两个方程得出四个未知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可能还是您说的是对的,射频信号进了特性阻抗为50欧姆传输线中,传输线接的是50欧姆的负载,那么50欧姆负载和50欧姆特性阻抗的传输线之间是没有反射的,反射是在器件与传输线之间发生的。那么S参数是包含上面所说的反射的。

网友(2017-05-27):
回复 楼主:

兄台,不是我大言不惭,我这个说法就是正确的,相信我,呵呵!我以前也碰到和你一样的疑惑,想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后来看到田教授的教学视频里正好也说到这个问题,他的解释和我的理解几乎是一样的,只是一些细节描述上稍有差异,但是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肯定这个是比较正确的理解。S参数的定义很简单,但是要把它理解透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积累的。

网友B(2018-10-23):
麻烦问问楼主 你的书名字是什么? 谢谢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书名字是什么啊  能否告诉我, 谢谢

网友(2023-01-18):
同想问,楼主图片中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参数应该只跟系统本身有关,跟外接什么负载没有关系。
这句话是说有了S参数之后,就和外接负载没有关系。但是你去通过测试得到S参数的时候,测S11,必须二端口接50欧姆负载,这样测出来的才能是S11。

楼主(2025-06-12):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问楼主 你的书名字是什么? 谢谢您

不好意思过了这么久才回复您,具体什么书我忘了,但是我可以帮你推荐本人看过射频方面还可以的书, 袁杰写的实用无线电设计,李辑熙写的 射频电路与芯片设计要点,天线方面可以看看钟顺时写的 天线理论与技术 当然英文好可以看balanis 的书,功率放大器 可以看看Steve C. Cripps - RF Power Amplifi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