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4-25):
如此图所示,论文中说到VFB小于VREF时,COM P1输出为1,这样Qb为低,从而PMOS打开,开始充电;同时比较器的1输出经过固定延时(即adaptive on time )后到达R端,这时触发器reset,Qb为高。

  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比较器1经过延时到达R端对触发器进行复位,如果这个延时比较短,那么比较器1的输出到达R的时候,S依然为1,这样就无法复位触发器。如果比较器的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到达R,此时S已经由于输入对输出充电使得VFB大于VREF,那么此时触发器可以复位关断PMOS。但问题是这样做的话,这个固定延时变得没有意义。我完全可以将R端接高,当比较器1的输出从1变为0时候,触发器输出也会关短PMOS了。

网友:
请看附件真相表。
延迟后,当S = 1且R = 1时,Qb设置为1。

网友:
Look at the annex truth table.
After the delay, when S = 1 and R = 1, Qb is set to 1.

网友:
Qb不需要高,一直等到S端变低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的reset功能是等到比较器的输出再从高变为低才能起作用?那么比较器的输出经过delay到去R端的时间得大于一定时间才能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啊,你看真值表,R=1 S=1时, Qb=0啊,这时候我希望Qb从0变化为1.但是由于S依然为高,这个RESET无效.

网友:
防止竞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对啊, 对于两个nor组成的RS触发器,S为1,R为0,这时候Qb为0不是1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就反一下嘛,反正就那样分析。。。。

网友:
Reply 6 # gm-cfiltersz

你是对的。

电路看起来是错误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自己想了一下,这个延时一定会等S从1变为0的之后才到达R,不然没法将输出电压稳定住。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书或者论文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DCDC中PFM模式框图基本都这么画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能给个详细解释?

网友:
一般的做法会在比较输出到S作窄脉冲处理吧,也就是比较器0到1翻转后,S看到的只是一个窄脉冲,delay 的时间比这个脉冲宽度要长些吧

楼主:
回复 20# 西风醉雨 请问有相关论文吗?或者是如何做窄处理?刚开始看,不太懂,多谢了。

楼主:
还得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