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楼主(2017-04-25):
由于设计的电路需要用到缓冲器(buffer)延迟,而DC综合直接给综合优化掉,直接变成了一条互连线,这怎么解决!!!救急

网友:
假设instance的buffer名称为AAA_BUF0,AAA_BUF1,……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AAA_B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在综合的时候没反应,还是优化为互连线

网友:
   先要用current_design xxx指定包含dont_touch的module,再用set_dont_touch
   或者当前是top的话,用set_dont_touch 时cell的指定要包含层次关系,例如u_top/u_sub/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检查一下是否设置正确,我们一直是这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