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TCL/TK中直接用序号对数组中的单个元素访问?

楼主(2017-04-25):
array 的内容是这样: X6/X0 {{12.0 115.0 ins_7f8e80b09510}} X7/X0 {{127.2 -99.0 ins_7f8e80b09510}} X8/X0 {{252.912 109.668 ins_7f8e80b09510}},有什么方式可以通过输入数字得到X6/X0,或者X8/X0?

lindex $array 0 不行啊。。。

有谁知道,万分感谢。。。

其实我今天早上试出来了,被我无意中删掉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
你是直接set array {X6/X0 {{12.0 115.0 ins_7f8e80b09510}} X7/X0 {{127.2 -99.0 ins_7f8e80b09510}} X8/X0 {{252.912 109.668 ins_7f8e80b09510}}} 这样的话是可以lindex的找的
不然就需要lindex [array names $array] 0

楼主:
    你的第二种方法可以的,你帮了我大忙了,非常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这样给array赋值,直接用lindex不行啊
    set array($test_name) [list [list $x $y $dev]]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ray的话只能array 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