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master clock下的不同generate clock之间如何balance

楼主(2017-04-26):
如题。
手头有个design, 有3组generate clock 都是继承自同一个master clock,现在要求master clock 到3个generate clock点的latency skew最小。但是CTS的时候貌似工具只会修drv,但不会特别去balance,我现在的方法是报出master --> generate 点的path然后手动place cells,不知道怎么设置tool来自动实现?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把generated clock到master clock之间的单元都拉到master clock port附近,generated clock之间若是需要balance,则将3个generated clock pin设为leaf pin,对master clock做tree,这样应该latency skew最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3个generated clock pin设为leaf pin, 那么generate clock后面带的reg跟他自己balance吗?好像不太科学。。。

网友:
generate clock 和 master clock 天生就会做balance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得看generated clock与generated clock 之间 ,generated clock 与master clock之间是否需要balance, 这决定了是从master clock点做tree还是从generated clock点做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