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加载checkpoint并修改UVM_TESTNAME继续仿真

楼主(2017-04-26):
仿真时,希望把芯片初始化过程(这段时间仿真很慢)的checkpoint保存下来,以后换掉testcase,再继续仿真,用这种方式来加快仿真速度。

在用cadence nc14试验时遇到以下问题:
1. 仿真的控制tcl脚本不知道怎么检测RTL或TESTCASE的状态变化来save checkpoint. 如下,
run 1ms
run -clean
save -simulation SNAPSHOT_init
quit

2. 保存时报SDI信息不能保存问题
Ran until 234557889 NS + 0
ncsim> run -clean
ncsim: *W,RNALCL: Simulation is already at a clean point.
ncsim> save -simulation SNAPSHOT_init

Message!     [SDI/Verilog]
    SDI/Verilog does not support save - no SDI information will be saved.
Current simulation time = 0
    "/eda/tools/cadence/ius141/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additions/sv/cdns_recording.svh", 75: $sdi_create_fiber(name,t,{"$uvm:",scope});
Saved snapshot worklib.SNAPSHOT_init:sv
ncsim> quit

3. 恢复时,修改irun ... +UVM_TESTNAME=another_testcase,可以感觉时候继续仿真,但新fsdb跟先前init阶段的波形没法合并。比如,恢复后某些信息没有toggle,新fsdb里显示红色的X

4. 直接看仿真结果也不太对,由于没有正常的波形,没法继续调试。

网友(2025-05-12):
请问,按照您的这种思想理论上是可以实现吗,我刚工作不久,我认为这种方式只能改变通过外部输入或者force改变原有轨迹,可以直接换test name吗

网友:
可以的vcs有save/restore这样的feature

网友:
我试了下,通过tcl脚本检查自定义的一个swtch信号翻转,然后插入断点,在断点处进行save,可以实现控制snpa内容。

但是在重新启动时:通过tcl脚本,xrun  -+TETSNANE=NEW_TEST-------- input tcl 直接启动restart
但是,并不能吃入之前保存的snap

网友:
我看到uvm动态测试,是可以实现更改case的,对于soc的c验证也可以支持吗,另外,请问大家有啥cadence操作学习网站推荐吗,我没有权限访问cadenc ask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