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BCD 为何有2种高压管:一种带nbl_mac,一种带iso_mac?

楼主(2017-04-26):
TSMC018 BCD 为何有2种高压管:一种带nbl_mac,一种带iso_mac?从版图结构上来看,iso_mac的管子自带bulk绕一圈,有HVNW电位,最外围加上P+ isolation
nbl_mac实在HVNW里面,只有最外围的P+ isolation。有哪位大神对tcms018BCD工艺熟悉的,烦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1,为什么要有2种高压管?
2,这两种高压管有什么区别?
3,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0-04-30):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沒結構圖有點難判斷
我想一個是隔離式元件,一個是非隔離式元件
隔離式元件的Bulk電位可以設計跟其他元件不同
非隔離式元件的Bulk電位跟其他元件ˋ的電位相同

网友(2022-03-29):
同问,个人估计是器件性能不一样,比如漏电流

网友A(2023-04-19):
新人刚接触这个工艺,没有找到说明手册,看帖明白了mac后缀的意思,也有前辈解答了iso和nbl,还有一些命名规则不懂,请大佬指教。
例:nld24 g5a iso_switch_cfp_mac(nld是指什么?VDS=24V/VGS=5V switch又指什么? cpf?)
pa12 g5a nbl slit v2 mac,(pa?slit?v2?)
N管有的叫na有的叫nda,nld是什么意思
P管叫pa

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A:
新人刚接触这个工艺,没有找到说明手册,看帖明白了mac后缀的意思,也有前辈解答了iso和nbl,还有一些命名 ...

您好,请问您知道了吗?同新人一枚,我对nld、slit这些后缀也不熟悉,公司的文档里也没有

网友:
nld通常是ldmos, nda,pda,通常是de管子

网友(2024-11-29):
看看剖面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