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位大神解答LDO供电给SRAM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当SRAM读写时会有很大的电流抽取,可能有几个安培,这时可能会导致LDO输出电压瞬间下降,导致SRAM数据清空。LDO挂的是片外电容。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这个LDO 很难做么?

网友:
挂更大的电容。

网友(2017-10-29):
有时候package bonding limited的话,片外电容再大也不管用。片上还是需要一些电容。

如果读写动作准确捕捉得到的话,可以做个电流补充一下,这样需要的电容可以小点。

捉不到的话,做点slew rate enhancement之类的电路也能有帮助。不过也要看你工艺是否成熟,model是否足够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