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ck,site,row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7-04-27):
如题,求解释三者的关系。加以换算实例说明最好

楼主:
谁能帮个忙啊

网友:
track: 绕线轨道。最终绕线是走在track上的,两个相邻track的space为一个pitch。
row: 顾名思义横排。就是std cell 放置 的排。stdcell放置在row里面。
site: 类似于一种cell的分类。以stdcell为例,site一般情况是最小cell的大小。类似cell的最小siz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