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教。

楼主(2017-04-27):
直流工作点仿真的时候,GATE端接地显示是 0V 不接也显示是0V 其中有什么区别??

网友:
萌新回复:你不接地的时候 没再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仿真的时候P管接地和不接电位看上去没区别,刚接触电路,对管子GATE端浮空没有概念,不知道这应该算什么状态。就像这种情况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使用不对。

图片

图片

网友:
你没接电位 仿真的时候认为是地而已  但实际上是不确定的电压,而且实际电路也不会有浮空的

网友:
浮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