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ayout上相隔很远(60u+)的两根线之间的寄生可能对后仿产生严重影响吗

楼主(2017-04-27):
LZ最近做电荷泵后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毛刺的问题,通过对版图的分块block,最终发现是顶层两部分连线之间的寄生导致,很是不解,两根线之间的距离超过60u,且观察仿真波形,一根是带有毛刺的输出线,另一根线上的电压和电流在这个时刻都相对稳定,求教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一般来说,两根线隔那么远,相互之前的CC tool根本都不会去提取了。

网友:
0.18工艺经验  同层metal 间距超过3um  不产生寄生电容

网友:
应该是其他原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此外,calibre的pex里可以直接在layout图里看到所有的寄生参数,你也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