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commandfile高手,这两DRC怎么写?

楼主(2017-04-27):
Minimum or maximum overlap of outer edge of LAY1 by LAY2 0um

Minimum or maximum space between LAY1 and LAY2 0um

网友:
看不懂 你的目的
要檢查 2個layer  是否完全一樣嗎 ?
layer_diff = LAY1 XOR LAY2
應該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个规则是完全正好盖住,另一个是2层次贴紧不留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