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出错

楼主(2017-04-28):
奇了怪了啊,装Cadence的时候,license server总是无法启动。安装完毕之后也不弹出要配置的那个界面,点击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文件,直接提示下面的信息,无语了。都装了N次了,系统也重装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哪位老大碰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不明,一般我手动启动,cmd cd到lmgrd 路径,手动挂license

网友:
比较难安装阿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一点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安装了这个程序之后,有问题,不管。然后继续再安装一遍,点击修复,安装完毕了就可以了。奇怪的问题啊。

不过貌似安装好了之后,allegro editor老无缘无故的退出,这个也是个奇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