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FPGA ISERDES的Bitslip的使用

楼主(2017-04-28):
我的理解:
      ISERDES的bitslip功能就是对解串后的并行数据bit位置进行调整。

      那么问题来了:
             (1)进入ISERDES等待解串的数据是由一个CLKDIV周期来界定的,如上图事件1所示,
               CLKDIV界定了CDBA。
             (2)我们经常用ISERDES来做LVDS视频信号的解串,视频信号在一个CLKDIV内一般传输一个像素,
              上图所示的CDBA很显然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像素,在两个不同像素的bit间怎么调整位置,它还是属于两个像素,那么bitslip操作还有什                 么意义?

本人最近研究xilinx 的xapp585文档,并看了example design。设计里先用idelay对数据进行延迟,找准采样点;完了,再用bitslip操作进行字对齐。

网友:
bitslip操作就是在确定采样点后,由于采样时钟和,帧信号,数据延迟不一样,而进行的调整操作。每次调整操作你判断采样的数据是否与你的期望值是否一样,比如用bilslip调整帧信号。

网友(2019-10-23):
例如一个串行的8位lvds传输,接收端串行接收后并行输出,并行输出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偏移,所以需要使用bitslip进行对齐,例如不停发送'h55=0101_0101,但是接收端并行输出的结果为’haa=1010_1010;此时需要将结果左移或者右移一位,输出结果才会变成'h55。即串专并的过程中,需要并行输出的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