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 615安装问题

楼主(2017-04-28):
主机用的win7 64位,通过虚拟机vmware 12安装了redhat5,但是在source和virtuoso时出现问题。求各位大神指导,图片可以看到提示
直接复制过来代码,eetop不允许发布,所以只好用图片了

网友:
晕,你这能正常才怪。

脚本要用c-shell运行,但你环境是b sh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忘记写csh了,现在重新试了一下,source正确,virtuoso起不来。

网友:
   少了动态链接库,网上搜下怎么解决。

网友:
Reply 3 # hi horse mysterious heart

缺少libXp.so.6

安装其32位和64位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刚刚把   libXp-1.0.0-8.1.el5.i386.rpm装上了,就启动起来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