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nect 使用方法

楼主(2017-04-28):
之前用 *.connect 把两个全局变量连接起来
请问, *.connect 可以把一个全局变量和另一个非全局变量连接起来吗?
谢谢。

楼主(2021-04-12):
或者,请问,*.connect 的相关文档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2024-01-10):
可以的,我喜欢在lvs option那边加两句话(LVS GLOBALS ARE PORTS NO 和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这样你connect怎么样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