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次实践LVS,欢迎大家分享下经验这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7-04-28):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chip_finish_final
SOURCE CELL NAME:         sts_rx_cdr_6g25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19       234    *
Nets:           16197     28432    *
Instances:      16592     14863    *    MN (4 pins)
                 16609     14863    *    MP (4 pins)
                    46         0    *    D (2 pins)
                     0       146    *    ENDCAP_ROW_12TR31 (2 pins)
                     0      1191    *    F_FILL2_12TR31 (2 pins)
                ------    ------
Total Inst:     33247     31063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19       233    *
Nets:            9593     22594    *
Instances:       4611      4611         MN (4 pins)
                  4451      4451         MP (4 pins)
                     0       146    *    ENDCAP_ROW_12TR31 (2 pins)
                     0      1191    *    F_FILL2_12TR31 (2 pins)
                     0       145    *    SPDW_2_1 (4 pins)
                     0         4    *    SPDW_2_1_1 (5 pins)
                     0        16    *    SPDW_2_2 (5 pins)
                     0        15    *    SPDW_2_2_1 (6 pins)
                     0         5    *    SPDW_2_2_2 (7 pins)
                     0        18    *    SPDW_3_1 (5 pins)
                     0         1    *    SPDW_3_2 (6 pins)
                     0        22    *    SPDW_3_3 (7 pins)
                     0       145    *    SPUP_2_1 (4 pins)
                     0         1    *    SPUP_2_1_1 (5 pins)
                     0        47    *    SPUP_2_2 (5 pins)
                     0        14    *    SPUP_2_2_1 (6 pins)
                     0        14    *    SPUP_2_2_2 (7 pins

楼主:
还有一段没粘上,
                    14         0    *    SPMP_2_2_1 (7 pins)
                    14         0    *    SPMP_2_2_2 (8 pins)
                    17         0    *    SPMP_3_1 (6 pins)
                     4         0    *    SPMP_3_2 (7 pins)
                     1         1         SPMN(((2*1)+1)*1) (7 pins)
                     3         3         SPMN((2+1)*1) (6 pins)
                     3         3         SPMP((2+1)*1) (6 pins)
                    60      2995    *    _invb (6 pins)
                  1986         0    *    _invv (4 pins)
                    25       182    *    _invx2b (6 pins)
                   271         0    *    _invx2v (4 pins)
                     1         0    *    _invx3b (6 pins)
                   159         0    *    _invx3v (4 pins)
                    44         0    *    _invx4v (4 pins)
                     4         0    *    _invx5v (4 pins)
                     4         0    *    _invx6v (4 pins)
                     3         0    *    _invx7v (4 pins)
                     0         7    *    _mx2b (8 pins)
                     7         0    *    _mx2v (6 pins)
                     2       674    *    _nand2b (7 pins)
                   672         0    *    _nand2v (5 pins)
                     0         6    *    _nand3b (8 pins)
                     6         0    *    _nand3v (6 pins)
                     0        11    *    _nand4b (9 pins)
                    11         0    *    _nand4v (7 pins)
                     6       424    *    _nor2b (7 pins)
                   418         0    *    _nor2v (5 pins)
                     0         6    *    _nor3b (8 pins)
                     6         0    *    _nor3v (6 pins)
                     0         3    *    _nor4b (9 pins)
                     3         0    *    _nor4v (7 pins)
                     0         1    *    _pdw2b (5 pins)
                     1         0    *    _pmn2v (4 pins)
                     9         0    *    _pmp2v (4 pins)
                     0         9    *    _pup2b (5 pins)
                     0      1791    *    _sdw2b (5 pins)
                  1791         0    *    _smn2v (4 pins)
                     0        44    *    _smn3b (6 pins)
                    44         0    *    _smn3v (5 pins)
                    56      1550    *    _smp2b (5 pins)
                  1494         0    *    _smp2v (4 pins)
                     2       241    *    _smp3b (6 pins)
                   239         0    *    _smp3v (5 pins)
                     0         2    *    _xr2b (7 pins)
                     2         0    *    _xr2v (5 pins)
                ------    ------
Total Inst:     16863     18820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Statistics:

   1 passthrough source net was deleted.

   46 layout instances were filtered and their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

   5056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557.  179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314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350 mos transistors and 179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48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4.
     24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32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网友: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网友:
power and ground shorts may be the cause of net mis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