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基于uvm的testbench中没有使用reg model,如何写coverage以及如何收集覆盖率呢?

楼主(2017-04-28):
如果基于uvm的testbench中没有使用reg model也就是说不能够使用uvm自带的coverage model的东西,如何写coverage以及如何收集覆盖率呢?
近期学习assertion,coverage的东西。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牛知道,斗胆来问一下。

网友:
你觉得UVM的monitor,scoreboard和reg model 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nitor 监测dut的输入和输出的,scoreboard是将输入数据流和输出数据流实时比较的部件。reg model是方便对dut的reg读写而建的模型,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自动生成的带coverpoint的reg model可以自动收集reg部分的coverage,类似shamoo的过程。
比较关心就作为验证工作人员来讲,写的coverpoint等cover 的东西都是从dut的出口,也就是monitor的口子上来或许cover与否的信息。现在不知道怎么与monitor连接起来?请指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许=获取,sorry......

网友:
能不能就把不带reg model的这个覆盖率当成一般的功能覆盖率写,monitor,地址匹配,数据toggle,这个我是猜的,没有特别研究过uvm的功能覆盖率

网友(2018-09-26):
可以使用纯SV的覆盖率收集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