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virtual函数

楼主(2017-04-28):
class a{
virtual function int add() ;
}
endclass

build_phase()
  add();
endphase

。。。。。。。。。。。。。。。。

class b extends a{}
fucntion int add();
endclass

build_phase()
  super.build_phase();
endphase
b实例化时,在运行build_phase时,调用lb类的add函数。为什么b实例化时没有直接调用add函数,build_phase也会运行b类胡函数?

楼主:
不是应该在b类对象里调用add时才会用b类的add函数吗

楼主:
b类没有直接调用add函数,而是在运行super.build_phase时调用了add函数,为什么这时运行的是b类里的add,不是a类里的a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a中的是virtual function, 所谓的重载特性。子类不会再调用父类的funct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