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运放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28):
用基准电压产生基准电流的电路,里边的运放起什么作用?电流为什么这样产生?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V-I变换电路。
本来用基准电压vbg和运放就是为了产生偏差很小温度系数很小的稳定电流,现在如果NM7当大电阻用,它的偏差和温度系数会非常大,产生的电流也有非常大的偏差,就没必要用运放和vbg了。
做一下corner分析和温度扫描,看看输出电流特性如何。感觉应该不会太好。

网友:
狠不清楚,咋搞

网友:
很简单,NM7接vbg其实就是个偏置电压而已,任何能使NM7负载在饱和区的偏置电压都可以。。
因此这个op就是强制给(NM7+电阻)加一个和温度无关的电压VBG,以产生一个和温度关系不大的电流,从而镜像出去。通常是不包含NM7的,这里可能是面积不够,用NM7来充当一个大电阻而已。。

楼主:
    是不好,怎么优化呢?一级运放,需要R13和C0补偿么?

楼主:
很简单,NM7接vbg其实就是个偏置电压而已,任何能使NM7负载在饱和区的偏置电压都可以。。
因此这个op就是强 ...
引用 网友A:

    M41这个MOS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同意4楼答复,V-I。电容起稳压退耦作用。

楼主:
同意4楼答复,V-I。电容起稳压退耦作用。
引用 网友B:

    那M41这个电容取多大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