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解释下图中vout和vin的比较过程

楼主(2017-04-28):
这个电路通过仿真我大概知道了 是利用VOUT和VIN比较来控制p管的衬底,防止逆流的?可以解释下具体的工作过程吗?

网友:
是的,你在想什么是对的
电路将较高的VIN或VOUT连接到基板(如果工作正常)。

你的画不好 重画首先,使功能清晰。

左侧的Vout偏置发生器将具有启动问题。
L16在做什么?
哪里L13来了,两个晶体管正在做什么(门连接到L13和L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图是一个小模块而已,L16是控制EA的输出的,是LDO功率管的栅极控制信号。L13是偏置电路的一部分,请问该怎么整理好看点,,其比较过程怎样的,可以详细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