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电源管理一般规模大还是ADC

楼主(2017-04-28):
请问下,电源管理一般规模大还是ADC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所谓寄生,就是原本不希望有却又不可避免地形成,比如用于连线的金属,从出发点到到达点之间的电阻大致由这段连线的长度和通孔数决定,而不可能是我们希望的0阻值,这个电阻就叫寄生电阻。相同的道理还有寄生电容,寄生电感,寄生二极管,寄生三极管等等。cmos 工艺由于pmos 和nmos 的同时存在,所以寄生三极管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特性可控的,参考闩锁效应,pmos的source(drain),nwell 及pwell 构成寄生pnp,相同的,nmos 的source (drain),pwell 及nwell 构成寄生np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在bandgap中的三极管,使用的是该三极管的寄生纵向三极管,因为它具有比mos二极管更小的动态电阻,稳压性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