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偏置锁相环(开关电容电路)

楼主(2017-04-29):
如图所示,这个电路如何产生一个零点?

Vbias的产生方式就是普通的PFD加CP通过积分电容(无电阻)的积分。

三个MOS管长度相同,宽度不同。其中I1和I2相同。

看某些论文上说的是通过开关电容产生一个与频率有关的电阻,从而获得与分频比无关的环路带宽。

这个电路看仿真结果能够取得类似效果,但是该如何理解呢?

求助各位大神了。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不要沉了。。。。。。大家都放假去了啊

楼主:
求助版上各位大神。跪谢了!

网友:
前馈产生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呢?O(∩_∩)O谢谢

网友:
你每次开关的时候,都等效直接灌电流进去,CCO直接deltaI*Kcco = delta V * gm*Kcco, 这样每次在一个cycle里边就有了一个delta I*gm + Icp*C = Vcon。 个人理解哈

网友:
感觉这个图不完整,光是这个的话没有零点,proportional path如果是开关电容做的话还有一个reset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