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在P型衬底上设置偏压

楼主(2017-04-29):
各位大神,

现在在P型衬底上设置偏压非0值得偏压,但是P型衬底其它区域还是需要0值得偏压。

请问如何设计?

谢谢大神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隔离的nmos  看你的工艺是否支持啊

网友:
只能做在dnw里面了

网友:
#2 正解。需要isolation well(DNW、NBL等)做隔离,否者整个Psub是short在一起的。但是涉及到制程是否支持、以及mask成本等问题,需谨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