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后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结果较大

楼主(2017-04-30):
请问VCO的后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差距大吗,比如后仿真VCO在3GHz频率点输出相位噪声1MHz频偏处为-130dBc/Hz,实际测试时(VCO开环测试)VCO相位噪声输出相位噪声1MHz频偏处为-123.3dBc/Hz,这个测试结果是否和后仿真差距较大?

楼主:
有知道这方面文献资料的同学介绍几篇文档噻。

网友:
仿真怎么做的?有时候model不一定准

网友:
是差距较大 ,找到原因 没

网友:
有可能是你仿真的电源是理想的,而你对环路混频没有抑制,导致电源纹波和你的输出混频,恶化Phase noise。

网友:
最好还是放到环路里测,毕竟1M处还是挺远的了。带宽放小点就能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开环的条件下测试的。
你所说的环路混频,能否告知下。
另测试开环相位噪声的时候,电源也用到了干电池,测试结果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时,需要测试VCO的开环条件下,近端 、远端多处的噪声,闭环测试只能大致的估计,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