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为什么会调用从顶层到低层所有的器件

楼主(2017-04-30):
顶层电路由好多个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的版图没有建好,当我对顶层电路进行layout xl时,所有从顶层到底层的器件
的版图都调出来了,怎样让底层器件的版图不显示出来?

网友:
调出来之后电路图选中你不想要保留的模块,返回版图直接删除就是了

网友:
把沒有建好的 先建
即使還沒建好 , 也不會再把 底層的弄出來

网友:
3# 正解。先从底层模块layout开始做,即使随便画个框也可以,只要不是空的,上层调用的时候就能调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各位哦。

网友:
学习了,4楼的办法好巧妙

网友:
因为,XL 是逐层调用的,如果每一个模块里没有layout文件,他不可能不调用,只能打散了调出来,建议你还是先生成小模块的layout,不管FLoorplan如何,如果每一个模块都有layout,那么top调用时就会调用你新建的layout了

网友B(2018-04-14):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使用IC5141的版本。我的电路和版图分别是两个库,按照你说的每级版图都用XL新调入器件 建立模块 成功(这个模块内只有最底层器件 没有其他调用模块),而且写了一个 lxNetlistCellMap()文件 进行 版图和电路库的模块和模块对应。  但是在顶层 Gen From Source 调用时,出来的版图是打散的、没有层次化, 没有我以前建立的那些版图模块,只有最底层器件?请问这个 问题是哪方面出了错 ,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文件怎么写?在哪里调用这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lxNetlistCellMap(
(""
(("model" "=" "SCHLIB CELLNAME")
(useCell "LAYLIB CELLNAME")
(stopList "layout")
)
))
//每个cell的写法都参考上边的语法格式,重复中间 model那段。

在已经打开的 XL layout->connectivity->update->source...  出来的MPA file调用
或者在新建layout,切换成Layout XL模式时 会出现一个窗口,在MAP file那栏调用这个文件。

网友:
61 怎么样?

楼主(2022-08-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使用IC5141的版本。我的电路和版图分别是两个库,按照你说的每级版图都用X ...

layout xl时,你没有选中之前建好的那些版图所在的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