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新手求教关于uvm寄存器2个配置总线的构建方法

楼主(2017-05-01):
手头的DUT有2个配置寄存器总线,一个是低速口,专门用于配置寄存器,一个是高速口,高速口除了可以配置寄存器,还会发一些特定的数据包现在我想构建一个完整的验证平台,一个host_agent,一个reg_agent,一个slave_agent
slave就是一个monitor,没什么困难,
host的driver接DUT高速口,reg的driver接低速口
我要实现验证环境可以通过高速口和低速口都能访问DUT内部的寄存器。(我设想的一个sequence是通过高速口和低速口随机发配置寄存器命令和数据包,检验DUT内部仲裁逻辑和边界时序是否符合我的预期),

请问我需要构建几个reg model,几个adapter,reg_map该如何设计,如何连接到2个driver上?
感谢

网友:
同问,貌似必须要同一个register model instance 2份,但是这样如果需要用到reg model里面的值check或coverage时候就麻烦了,这两个不能很好的同步啊?求大神指导